PCB 接地方式

楼主:
“当模拟的、数字的、有噪声的电路等不同类型的电路在同一块印刷电路板上时,每一个电路都必须以最适合该电路类型的方式接地。然后再将不同的地电路连接在一起。”这段话提到不同的电路有不同的接地方式,请高手就前面提到的3种电路讲一下各自的接地方式,谢谢啦。

网友:
哪有这样给高手出论述题的?呵呵

楼主还是没有在eeworld论坛里常转悠哦
看看这里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4768-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我就是看的这篇文章,里面提到我上面提到那句话,它说“最适合该电路类型的方式接地”,是不是说模拟、数字、噪声这3种电路都有各自固定的、有特点的接地方式呢?那具体是怎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3楼看到的是哪个文档,没有上传上来哦,重新编辑上传下吧。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连接有好多种,常用电感或磁珠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