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参考层

楼主:
在PCB的设计向导中,会出现如图所示对话框,问你要不要指定电源或者地参考层的数目,老师教的时候没提到这个,我也一直是按默认做的,但看见网上好多设计都涉及到接地参考层,所以想请教一下设置参考层与否有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重新发图上来,,

网友:
崩溃了,图片死活传不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浏览器试试呢?刚刚我试了一下,上传附件没有问题啊。
你再试试,不行再找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个地方上网,换了浏览器,依然不行,上传完图片点击完成编辑后,网页就跳转到“该网页无法访问”的界面,这是怎么滴个情况

网友:
上传图完成后,插入图片就行了

PCB的设计向导指的是软件提示参考层的数目。如果做双面板不存在这个问题。
多层板才考虑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