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很牛 优点恒压横流 缺点涓流不智能充满不停

楼主:
这个电源很牛     优点恒压横流        缺点涓流不智能充满不停

网友:
涓流不智能充满不停
这还能叫牛,,,呵呵

是不是牛过头了

网友:
开关电源要的就是恒压  -----    这是必须满足的条件

开关电源需要作短路保护,不然,它比变压器做的电源更容易烧坏。--   一般开关电源都会有这个特性。

开关电源牛不牛,这两项说明不了问题。

至于充满不停,因为它不是充电器,它只是个“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