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5 局部变量问题

楼主:
在使用C2000 Launchpad时,函数中的局部变量无法控制,如

Uint16 i ;
for ( i = 0 ; i < 1024 ; i++ ){}
……

这个变量 i 只变化一次,然后就跳出循环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C语言规则,应该不加volatile的,因为别处并没有使用它,即是在别处改变了,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再循环的。

问题是,在这个循环内,自加一次就变为无定义的值了

网友:
你好,那你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似乎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想了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问题并不是无法跳出,而是在仿真时所定义的全局变量以及相应的局部变量在窗口中无法显示当前的值得大小。想请教一下你在仿真时该如何进行查看数据的值。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单步调试时出现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调试的时候,暂停一下,就可以查看变量的值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局部变量 i  也被定义成全局变量了?
ccs下设置断点,看看i到底是什么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那个问题,换了个工程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继续追究。

我在想的可能,是不是寄存器分配有误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重复定义现象。

但使用全局变量,倒是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前段时间在准备考试吗,没来论坛。即便是暂停了,依旧是一个*号,无数值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选择合适的数值进制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显示的是ascii字符,要选择十进制或者二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格式,就能显示你想要看到的格式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