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3F进不了中断,求助,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小弟最近在学习PIC单片机的SPI  写了下面的一段程序就想测试一下SPI模块有没有起作用,就想缓冲寄存器中发了一个数字,若果配置成功的话,那么SPI中断标志位会置1,进入中断,可现在标志位置1了,我的SPI中断也使能了,可就是进不了中断。希望大家给看看,问题出在哪,求救啊
#include
    int i=0;
//unsigned char RcvData;
//unsigned char data=0xFF;
unsigned char ReadTest;
_FOSCSEL(FNOSC_PRIPLL&IESO_ON );                        // 使用内部FRC振荡器启动器件,然后自动切换为就绪的用户选择的振荡器源
                                                        // 初始振荡器选择带PLL的HS主振荡器、
_FOSC(POSCMD_HS&FCKSM_CSECMD);                          // 主振荡器采用HS晶振模式、禁止时钟转换
_FWDT(FWDTEN_OFF);//可用软件禁止/使能看门狗、看门狗设定为窗口模式&WDTPRE_PR128&WDTPOST_PS4096&WINDIS_OFF
/****************************************************************************************************
******************************时钟初始化*************************************************************
*****************************************************************************************************/
void osc_Init(void)
{
   unsigned int temp=0;
        //OSCCONbits.COSC=3;                  // 当前为主振荡器(HS,高速晶振)
    OSCCONbits.CLKLOCK=0;               // 时钟配置未锁定
    OSCCONbits.LPOSCEN=0;               // 禁止使用辅助振荡器

    CLKDIVbits.DOZEN=0;                 // 处理器时钟/ 外设时钟比率强制为1:1
    CLKDIVbits.DOZE=3;                  // 指定外设时钟与处理器时钟之间比率为1:8(F1=FCY/8)
    CLKDIVbits.ROI=0;                   // 中断对DOZEN 位无影响
    CLKDIVbits.PLLPRE = 1;              // PLL相位检测器输入分频比为1:3(N1=3)
    CLKDIVbits.PLLPOST = 0;             // PLL VCO 输出分频比选择位1:2(N2=2)
    PLLFBD = 42-2;                       // PLL 反馈倍频比寄存器为42(M=42)
    RCONbits.SWDTEN=0;         // Disable Watch Dog Timer
    //OSCCONbits.CLKLOCK=1;               // 时钟配置被锁定
   _SWDTEN=0;
   SRbits.IPL=7;
   CORCONbits.IPL3=1;
        /*
        // Clock switch to incorporate PLL
        __builtin_write_OSCCONH(0x03);                // Initiate Clock Switch to
                                                                                                    // PRIPLL with PLL (NOSC=0b011)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01);                // Start clock switching
        while (OSCCONbits.COSC != 0b011);        // Wait for Clock switch to occur
     */
        while(OSCCONbits.LOCK != 1) Nop();

    temp=OSCCON;
    Nop();
    Nop();
    Nop();
}
/**********************************SPI状态控制寄存器和中断初始化******************************************
********************************************************************************************************/
void spi1_Init(void)
{
_NSTDIS=1;
IFS0 = 0;
IEC0bits.SPI1IE = 0;
IPC2bits.SPI1IP=3;
IPC0bits.INT0IP=1;
SPI1CON1bits.DISSCK = 0;
SPI1CON1bits.DISSDO = 0;
SPI1CON1bits.MODE16 = 0;
SPI1CON1bits.SMP = 0;
SPI1CON1bits.CKE = 0;
SPI1CON1bits.CKP = 0;
SPI1CON1bits.MSTEN = 1;
SPI1CON1bits.SSEN = 0;
SPI1STATbits.SPIEN = 1;
SPI1BUF = 0x0000;
IFS0bits.SPI1IF = 0;
IEC0bits.SPI1IE = 1;
}
/*********************************************************************
**********************************************************************
**********************************************************************/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auto_psv)) _SPI1Interrupt(void)
{
if(_SPI1IF==1&&_SPI1IE==1)
{
      _RD14=!_RD14;
      IFS0bits.SPI1IF = 0;
}
}
void delay(int x)
{
int y;
y=10*x;
while(y--);
}
/**************************************************************************************/
void main(void)
{
osc_Init();
spi1_Init();
_TRISD14=0;
    //ReadTest=data;
SPI1BUF=0xFF;
    //RcvData=SPI1BUF;
    //i++;
    //if(i==9)i=0;
//if(_SPI1IF==1&&_SPI1IE==1)
//{
//      _RD14=!_RD14;
//      IFS0bits.SPI1IF = 0;
//}
delay(1);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在学习PIC单片机的SPI  写了下面的一段程序就想测试一下SPI模块有没有起作用,就想缓冲寄存器中发了一个数字,若果配置成功的话,那么SPI中断标志位会置1,进入中断,可现在标志位置1了,我的SPI中断也使能了 ...

若果配置成功的话,那么SPI中断标志位会置1,进入中断,可现在标志位置1了,我的SPI中断也使能了,可就是进不了中断。

应该是全局中断的使能寄存器没有使能,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哪些中断使能的寄存器没开启。LZ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