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12

楼主:
本人一直用240  和  2407   最近开始用2812  ,碰到奇怪的问题 ,就是感觉2812的端口,输入阻抗都特别低
,无论什么信号,经过分压电阻处理后给 2812 ,都不正常,只有加一级驱动就好了。你们是否遇到了同样的困惑!

网友:
加个跟随吧

网友:
2812 ADC的Input leakage current只有3微安,设计电路时很容易驱动的,只要注意抗干扰,一般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