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同步与通信问题

楼主:
 同步用信号量,通信用邮箱
一组方波信号,上升沿时程序开始AD采样与转换,下降沿时将转换后的值进行pid运算,这样循环执行。
方波信号是一个上升沿,接着一个下降沿,所以AD采样一次,再执行一次Pid,这样的先后执行顺序已经固定了。两个都是在中断置标志位,在主程序中判断标志位来执行,所以这样是不是就不用信号量来同步了?而且每次AD采样与转换后值已经更新了,pid使用的是更新后的值,就不用邮箱通信?
这样设计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用信号量,通信用邮箱
一组方波信号,上升沿时程序开始AD采样与转换,下降沿时将转换后的值进行pid运算,这样循环执行。
方波信号是一个上升沿,接着一个下降沿,所以AD采样一次,再执行一次Pid,这样的先后执 ...
看不出任务的设计思路,谈不上要不要同步,怎么通信等问题。

请先界定好问题,设计方法有很多,不要急着进行任务结构的设计,搞清楚了需求,合适的方法就好选了。

看问题描述,主要还是AD采样转换和PID计算等。
我想先问一下相关的控制条件:
1.AD采样转换的开始条件。每次AD采样和转换的开始是在方波的上升沿吗,也就是说方波上升沿将触发AD采样和转换的开始,是吗?
2.AD采样转换的结束条件。是每次采样一个固定次数的数据后结束吗,还是说采样到方波的下降沿才要结束采样呢?
3.AD采样转换的数据量相对于当前系统,负荷大吗?对于采样过程中出现的明显不合理的数据有什么处理要求。应为默写原因导致数据丢失的处理有什么要求没有。
4.pid计算的开始条件。一定是要在方波下降沿才开始pid计算吗?如果当前有可用的AD转换后的数据,能不能现在就进行pid计算呢,而不用管是不是下降沿。
5.pid计算出来的数据会不会反过来对AD的采样转换有影响。也就是说,有没有需求依据PID计算出来的值调整AD采样转换的数据量和时机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在上升沿开始采样
2.采样固定次数,在下降沿之前结束
3.负荷较大,主要是采样一次耗时40us,采样多个数据求平均值
4.下降沿开始计算
5.单向传输,不影响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