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
在写Modbus协议,RTU格式。帧头帧尾有3.5个字符时间长度,想用定时器判断,请哪位大侠有空帮忙看看,如何写。
定时器的初始化,是程序初始化时初始化,还在判断接收数据时初始化?

部分参考程序:

void TimeInit()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1);

    ROM_TimerConfigure(TIMER1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ROM_TimerLoadSet(TIMER1_BASE, TIMER_A, 5 * 50000);                   // 3.5个字符时间(5ms)

    ROM_TimerIntEnable(TIMER1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ROM_IntEnable(INT_TIMER1A);

//   ROM_IntMasterEnable();

    ROM_TimerEnable(TIMER1_BASE, TIMER_A);

}

void Timer1A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ROM_TimerIntStatus(TIMER0_BASE, true);                          // 读取中断状态

  ROM_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ulStatus);                                  //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if (ulStatus & TIMER_TIMA_TIMEOUT)                                         // 如果是Timer超时中断

  {

           TimeOutFlag = 1;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一开始初始化,然后在需要计时的时候再打开定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开定时是不是靠使能该时钟,结束之后要不要禁止使能2?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突然发现UART有个接收超时中断,感觉可以不用定时中断运行。但不知道接收超时中断,超时时间的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