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方法】DIY之非金属材料的加工方法讨论—开始动手

楼主:
        【原创内容,转帖请注明https://bbs.eeworld.com.cn

        设计工作完成后我们开始动手加工,加工零件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不要让工具伤到自己。
        我们取来绘制好的坐标纸以及被加工的材料,然后使用双面胶将坐标纸贴在加工材料表面,接下来我们利用雕刻刀将坐标纸上图形划在材料表面上,效果如图13:

        我们可以看到图13的材料表面有很多划痕,后面我们将根据这些痕迹对材料进行打磨加工。接下来我们看看各种形状的加工方法,主要包括圆孔、方孔、圆角等等。
        圆孔的加工比较简单,我们只需要根据孔的直径选用合适的钻头进行钻孔就好了,我们这主要看看方孔和圆角的加工办法,假如我们要开一个方孔,如图14:

        假设我们有这样一块矩形材料需要在其中间开一个方孔,使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一把电钻一把锉刀就可以达到目的,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看图15:

        我们先沿着方孔内侧进行钻孔,每个孔都保持很近的距离,当我们钻孔结束后材料中间的部分就很容易脱落下来,如图16:

        接下来如何操作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只要使用锉刀将不平的地方打磨平整就好了,看一张实物图,图17:

        方孔加工结束后我们看看圆角是怎么做出来的,如图18:

        我们看到图18右上角的虚线就是我们要加工的圆角效果,我们可以使用锉刀一点点把直角部分打磨掉逐渐打磨到虚线上就可以了,但这样做有些慢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先切上一刀,如图19:

        我们可以使用钢锯把不需要的部分去掉,然后剩下的小部分再使用锉刀进行打磨这样加工起来速度会快很多而且也节省体力。看一个被加工好的实物图吧,图20:

        有了上面的方法,相信应该能够做出很多我们需要的零件了,只要大家发挥想象充分利用手里的工具就能加工出自己想要的零件。
        加工方法介绍完毕了,最后给大家提个小问题吧,如果我们想加工出图21所示的零件该如何操作呢,这里先不给答案,大家先讨论一下。

        【原创内容,转帖请注明
https://bbs.eeworld.com.cn

        另外两篇文字:

DIY之非金属材料的加工方法讨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DIY之非金属材料的加工方法讨论—一切从设计开始

网友: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最后的圆片是如何加工出来的哦

网友:
哇 看来打磨是个体力活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要有足够耐心

soso 新年快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年快乐 呵呵

网友:
楼主所说非金属材料一般指什么,,,不是木材吧,呵呵,有机玻璃之类的么

介绍的方法很好,楼主很用心给大家介绍哦,,精神可嘉,,赞了,,
给你芯币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 感谢支持哦
这里的非金属主要指的是有机玻璃、PVC以及木材,只是有机玻璃是我们实作最多的一种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问一下,园型的零件是如何加工出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讨论一下,稍后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