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电能计量芯片CS5460

楼主:
最近测试cs5460这款计量芯片 有好一段时间了  中间耽误了很久  一直没能正确读取数据
其芯片连接图及负载接线图 如下所示
主控芯片 stm32103 c8t6
采用 spi通讯
现测试读取电压电流数据  总是读取不到  读取状态寄存器也是如此
示波器观察 主控芯片mosi脚  数据发送正常
检查时序  也未发现问题  程序如下
spi配置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Periph clocks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SCK, MISO and MOSI PA5=CLK,PA6=MISO,PA7=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A4 作片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预置为高,低电平有效

    /* PB10 作复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2);  //预置为高,低电平有效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预置为高,低电平有效

    /* SPI1 configuration */
    SPI_Cmd(SPI1, DISABLE);                                             //必须先禁能,才能改变MOD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两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CPOL=0 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CPHA=0 数据捕获第1个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NS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4分频=9M < 25M (LOW READ)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写cs5460
uint8_t  SPI_Send_Byte(uint8_t 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 == RESET)//wait for TXE
    //SPI_I2S_SendData(SPI1,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 == RESET);//wait for RXNE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TXE)==RESET);  /*等待发送寄存器空*/
    SPI1->DR = data;                              /*发送一个字节*/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RXNE)==RESET); /* 等待接收寄存器有效*/
    return(SPI1->DR);
  }

void Write_CS5460(uint8_t Len)
{
  char i = 0;
  SelectCS5460;
  for(;i   {
   SPI_Send_Byte(buf5460);
  }
  DeselectCS5460;
}

读取cs5460
void Read_CS5460(uint8_t Register_Num)
{
  char i = 0;
  SelectCS5460;
  SPI_Send_Byte(Register_Num);
  for(;i<3;i++)
  {
   Buf5460=SPI_Receive_Data();
  }
  DeselectCS5460;
}

芯片初始化
void Init_CS5460(void)
{
  Soft_Reset_OFF;//复位序列
  delay_nms(30);//........
  Soft_Reset_ON;//复位序列

  //delay_nms(999);
  //Init_Serial();
  buf5460[0]=0xFF;
  buf5460[1]=0xFF;
  buf5460[2]=0xFF;
  buf5460[3]=0xFE;
  Write_CS5460(4);//初始化序列

  //Power_ON_HaltSys();
  //Clear_DRDY();
  buf5460[0]=0x40;
  buf5460[1]=0x00;
  buf5460[2]=0x18;
  buf5460[3]=0xE1;
  Write_CS5460(4);//写配置寄存器

  buf5460[0]=0x5E;
  buf5460[1]=0xFF;
  buf5460[2]=0xFF;
  buf5460[3]=0xFF;
  Write_CS5460(4);//清状态寄存器

  buf5460[0]=0x74;
  buf5460[1]=0x00;
  buf5460[2]=0x00;
  buf5460[3]=0x00;
  Write_CS5460(4);//写中断屏蔽寄存器

  buf5460[0]=0x78;
  buf5460[1]=0x00;
  buf5460[2]=0x00;
  buf5460[3]=0x00;
  Write_CS5460(4);//写控制寄存器

  buf5460[0]=0x4C;
  buf5460[1]=0x00;
  buf5460[2]=0x34;
  buf5460[3]=0x9C;
  Write_CS5460(4);//写EOUT脉冲输出寄存器

  buf5460[0]=0x4A;
  buf5460[1]=0x00;
  buf5460[2]=0x0F;
  buf5460[3]=0xA0;
  Write_CS5460(4);//写CYCLE COUNT寄存器

  buf5460[0]=0x44;
  buf5460[1]=0x40;//增益1
  buf5460[2]=0x00;
  buf5460[3]=0x00;
  Write_CS5460(4);//写电流增益寄存器

  buf5460[0]=0x48;
  buf5460[1]=0x40;//增益1
  buf5460[2]=0x00;
  buf5460[3]=0x00;
  Write_CS5460(4);//写电压增益寄存器
  Read_CS5460(0x1E);
  buf5460[3]=Buf5460[2];
  buf5460[2]=Buf5460[1];
  buf5460[1]=Buf5460[0];
  buf5460[0]=0x5e;
  Write_CS5460(4);//写状态寄存器
}

帮忙看看啦

芯片图

芯片图

输入负载图

输入负载图

网友A:
有没有联系方式,我心在  也在做。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联系方式,我心在  也在做。交流一下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 ... 112&highlight=CS546
这个帖子是做好了的  你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