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9254A21这款HUB芯片有哪位大神用过,求指点

楼主(2013-02-05):
AU9254A21这款HUB芯片有哪位大神用过,求指点
哪位大神用过AU9254A21,麻烦分享下原理图,顺便讲讲大致原理,跪谢
芯片

网友A:
AU9254A21是USB HUB集线器控制芯片。 支持四USB接口,可作成四接口USB集线器。
这些资料其实比较好找。具体原理自己钻研吧,这种通信类的芯片遵守的都是协议规定,没有什么懂与不懂。
[
]

网友B(2013-03-08):
AU9254A21的后缀
你好,
AU9254A21
网上的型号都有好几种后缀,像AU9254A21-HAS-GR,这个后缀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这种芯片有AU9254A21-HAS-GR和AU9254A21-HAS-NP有关系,具体字母代表什么,还要具体查。
但后面的后缀代表版本,功能是一样的。具体的就是生产级别及封装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