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续模式下给TACCRx赋值

楼主:
关于定时器连续模式下给TACCRx赋值,看到许多人这样写?
例如TACCRx+=xxxx;
如果新的TACCRx比当前的定时器当前计数值TAR小会产生中断标志么?G2系列的指导手册中哪里有说明的?

网友:
在Timer Mode Control章节有详细的介绍,不同的模式还有些不同。
比如up mode,新的值比以前的值小,定时器的计数值会马上归零。发生这种情况,如果CCRx的值不为0,一般不会发生中断。

网友:
我问的是连续模式,看手册的那张图,+=超过了0xFFFF而变小时也应该不会有影响的
不过我看到有例程再+=的时候是关中断的,不知道什么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