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台式机CPU风扇的问题

楼主:
老式台式机,cpu封装好像是什么775,散热器风扇太响了,响忍忍就算了,关键是担心其震动。

1,这种风扇能不能拆下来加点油?以前清扫的时候看过好像没地方能拆开可加油的地方。
2,这种风扇一般都是几根引线?我的主板上插座是四根线的,但是我的风扇确实只有三根线,请问怎么回事?三根线的能自动调速么?我的cpu风扇在检测软件中总是一个速度,在bois中好像也不能设定调速,好像设定了就启动报错
3,要是换一个一般最便宜多少钱,当然希望能调速的

网友A:
呵呵,楼主的3个问题,说一下前2个问题,仅供参考哦。
现象:如果台式机买有2年以上,一到冬天,开机半小时内,有响声,严重的像楼主的描述的震动的响、嘶哑的响。因为冬天,风扇主轴里的润滑油变稠。
办法:如果开机超过半小时,还响,可以把风扇取掉,比较好的是缝纫机油,加一点,即可。

第2问题,也是仅供参考:四根的话有两根是电源线,两根是测速和控制速度的,三根线的比较多,有一根是负极,一根是正极,正负构成供电路,负极还有另外一根共同构成速度控制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开机的时候响的厉害
找不到加油的地方呀,好像也没拆的地方

我也搜索了一下,好像说三根线的只能测速不能控速呀,难道现在的三根线也可以?
貌似四根线的都很贵,看来四根线的是不可能买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风扇有一侧,贴着标签的,将它揭开,就看到转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的时候响,几分钟的话,可以先不搞,天变暖后就消失了。

风扇3根线或者4根线, 是不是根据主板有什么插槽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有一侧,贴着标签的,将它揭开,就看到转轴了。
揭开过,看不到,贴在平整的壳子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有一边是可以找到转轴的

网友:
记得好像两边的揭下来都是平整的,看不到轴

网友:
七、八十 就能搞一个新(当然档次不是太高)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风扇是轴流的,就是带滚珠地,这种不需加油。楼主的如果还是响地历害,键议换个新的好的,电脑城有售,我n年前换个80元的,带大散热片的,到现在还是好好的,一点动静也木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贵了,我前几年换过cpu风扇,20、30一个新的

网友:
给楼主解答:
风扇可以拆下加油,一般CPU风扇多为滑动轴承式的,润滑油干涸后噪声会大幅增加,严重的甚至会停转。具体加油方法是拆下风扇后揭开底部的贴纸,中间有轴孔,润滑油宜采用专用电机润滑油或轻质黄油,淘宝上有买,我买过,3-5元一小瓶,如果加普通液体润滑油会很快干涸的,只能应急使用。加油后贴好贴纸即可。
风扇常见的有4线和3线两种,区别是4线的带有调速端口,接线应为兼容的,3线则分别为电源、地、测速输出。有的主板比如华擎的支持3线PWM调速,但多数主板需要使用4线电机才能实现调速。单独买新电机替换当然可以,一般也就10-15元,3线的更常见,但不如直接买带风扇的散热器,便宜的不到20元,风扇润滑油应该买一瓶,计算机里至少会有CPU和电源风扇,独立显卡也往往带有风扇,早晚会有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揭开过,看不到,贴在平整的壳子上的

你拆错了,应该在另一面。少数高端风扇会有轴承盖,可以挑开,要注意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风扇是轴流的,就是带滚珠地,这种不需加油。楼主的如果还是响地历害,键议换个新的好的,电脑城有售,我n年前换个80元的,带大散热片的,到现在还是好好的,一点动静也木有

高端风扇往往采用滚珠轴承,但滚珠轴承用的时间足够长也需要加油,而且在正常工况下,滑动轴承的噪声其实低于滚动轴承,道理很简单:滚珠的接触面积相对更小,滚珠轴承的间隙因结构原因也相对较大,所以正常工况下滚珠轴承会有一种特有的高频噪声,该噪声无法消除,滑动轴承如果采用铜制轴瓦噪声会很低,只是滑动轴承容易贫油,贫油后的噪声会很大,滚动轴承贫油后的噪声则更恐怖,特别是长期贫油造成滚珠磨损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风扇是轴流的,就是带滚珠地,这种不需加油。楼主的如果还是响地历害,键议换个新的好的,电脑城有售,我n年前换个80元的,带大散热片的,到现在还是好好的,一点动静也木有

顺便再说一下,轴流风机是指风向沿电机转轴的风机类型,跟是否采用滚动轴承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的3个问题,说一下前2个问题,仅供参考哦。
现象:如果台式机买有2年以上,一到冬天,开机半小时内,有响声,严重的像楼主的描述的震动的响、嘶哑的响。因为冬天,风扇主轴里的润滑油变稠。
办法:如果开 ...

采用缝纫机油只能短期解决润滑问题,缝纫机油和自行车油、汽车润滑油、机械加工用润滑油等都属于轻润滑油,这类油不适合做高速运动的轴承油,会很快挥发殆尽的,应该使用轻质黄油或专用轴承油,黄油是膏状的润滑油,沸点比轻润滑油高的多,专用的轴承油(滚动和滑动通用)比轻质黄油稍稀但也是膏状,从价格上讲,轻质黄油特别是黄油很便宜,即使是轴承油,其价格也低于多数液体状轻润滑油,因为石油提炼时,重润滑油的出产量比轻润滑油要更多。
实在找不到轴承油或轻质黄油可以用凡士林(包括工业用和医用的都可以)替代,在网上买轴承油一般也就3-5块一小瓶,用于计算机的话足够用一辈子的,邮费反而比油费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的时候响,几分钟的话,可以先不搞,天变暖后就消失了。

风扇3根线或者4根线, 是不是根据主板有什么插槽决定

主板上多数为4线的风扇插座,3线的插头则兼容4线插座,但通常无法在4线口上实现调速。有的主板支持3线PWM调速,比如华擎近期的一些主板,这些主板的风扇插座就有4线和3线的两种,4线的多一个专用调速口,3线的PWM调速则是通过控制电源端实现的。

网友:
台式机的风扇并不是智能风扇吧,应该不能控制转速,声音大,估计是灰尘比较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拆错了,应该在另一面。少数高端风扇会有轴承盖,可以挑开,要注意识别。
谢谢不吝回复解答这么多

我的这个两面都有贴标签纸,都拆开过,都没有孔,实的。至于您说的轴承盖,好像没发现,实的呀,下次再仔细看看,也许没看到,或者是个大盖子,也就是整个就是一个盖子,不过不敢使劲瞎掰呀

不过,现在开机噪声又变得很小了。过年我带回乡下老家了,回去装上就不怎么响了。过年就我父母三个人,家里冷清,所以呆到现在才上来,也免得父母冷清。上来又装一次机(怕硬盘颠坏,所以要卸下硬盘装在背包里),发现风扇上面的标签可能揭下次数多了不沾了自己掉了,可能也是不再响的部分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来如此,,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