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电源论坛么...怎么全是POS机党了...问大大个电源芯片的问题...

楼主:
PCB样板打下来了...怀着激动的心情,焊好了电源部分~~

插上USB,看看电源部分有木有问题...TLV1117-3.3V还好.3.29V,正常供电...

但是TPS76933就蛋疼了...起先是输出电压在0.1~0.9V之间不断震荡....好奇葩..第一次遇见...估计是外围哪个地方不匹配吧...可是查阅手册,都匹配啊..ESR也匹配..完全照搬数据手册典型电路设计的,...

是不是TLV1117影响了他?

换了新板子,只焊TPS.

结果更奇葩了...输出电压变成了3.92V,把段路冒盖上,LED亮了,输出电压却变成了3.1V,,,,段路冒卸下来,LED灭,输出电压却变成了3.82V.........我了个次奥...是什么情况...

网友:
en直接接vin      fb不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EN是低电平有效...我把FB/NC引脚剪掉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
建议楼主在帖子中打扫一下卫生。
帖子中大量使用别字,至少给看帖的人一个不重视的感觉。

网友:
找一个小于4.7uF的电容,靠近芯片,fb不接,先把TPS76933搞定再连接其他

网友:
或者使用钽电容,陶瓷电容。
另外这个片子的待载能力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