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DC电源电压数调电路

楼主:
通过外界的VADJ电压控制信号,实现输出电压的大范围内调节。
VADJ可以来自于DAC,电位器等模拟量的信号,电路原理如下:

分析过程:
图中的V-就是电路图中的Vadj

从分析可以看出,通过调节R2,R3,R4,R5的值,即可以实现不同的控制范围。
此电路是理论分析,只做学习使用,没有经过实际应用!请谨慎采纳!

网友:
好久了,哈哈,图片如下:

网友:
请楼主把电路原理图重新传上来,,我们相互学习,研究一下哦

网友:
是啊,看不到图在哪儿

网友:
看了楼主分享的电路图和计算分析,感谢分享。在下一新手,觉得楼主里Ufb和UFB有混淆之处。公式计算里前面的UFB应该是放大器的输出电压Ufb;后面的当UFB=2.5v定值时,是芯片的定值反馈输入电压。Ufb和UFB之间通过Rfb1的10K电阻降压,应该是不同的。如有不对,请楼主指教,相互学习探讨。

网友:
楼主还有原理图不,向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