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拉电阻的一个弱问题,希望有人帮助!

楼主(2013-02-07):
关于拉电阻的一个弱问题,希望有人帮助!
我想设置一个拉电阻,比如P1REN |=BIT4;//内部上拉电阻使能。我想问的是如果我只是设置上拉,是不是不用再加上一句P1OUT |=BIT4;了呢?
电阻

网友A:
现在人少,我试着来回答你吧。
1、PxREN寄存器的每一位用于使能/禁止响应的输入/输出引脚的上拉(下拉)电阻。
2、当引脚被设置为上拉(下拉)使能后,可以通过配置PxOUT寄存器设置响应的位是上拉还是下拉。
3,、由于PxOUT上电默认为0x00,所以使能上下拉电阻后,默认是下拉。
4、设置成P1OUT |=BIT4即可更改为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释的太好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由于手册上并没有讲PxOUT的PUC后的默认值,所以即使是配置为下拉,最好也配置一下Px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个程序在设置了拉电阻使能之后就没有再设置PxOUT了,注释写的是上拉电阻,顿时就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