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点阵LCD作波形显示

楼主:
这是做示波器的前奏。

本LCD使用的驱动芯片是0724,在显示方法上,没有特长,对CPU的资源的浪费还是比较大的。

但作为示波器使用时,显示并不使用实时方法,所以,还是可以接受的。

先上个图:

网友:
程序说明

1、定义个缓冲区、Y轴增益
Uint16 YGain = 4;
Uint16 buff[128];
缓冲区是在ADC时采用的,可根据情况适当加大。
2、显示
LcdOsc(buff);

其中LcdOsc(Uint16 buff)为:

void LcdOsc(Uint16 *buf)
{
        Uint16 i,q,r;
        for ( i = 0 ; i < 128 ; i++)
        {
                q = buf >> (YGain + 1);                // max 6 bits to shift
                r = q >> 3;                                                // 3 bits is remained
                LCD_sit(i,r);
                //
                q &= 7;
                q = 1 << q;
                send2LCM( 1, q );
        }

}

网友:
十分期待楼主新帖~!!!!!!!!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