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basetime 理解

楼主: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 Pin PC.06 toggling with frequency = 73.24 Hz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2);
    TIM_SetCompare1(TIM2, capture + CCR1_Val);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65535;//必须是65535才可以同上面中断中所用的CCR1自动溢出的方式进行同步,产生正确的结果,使得产生50%的pulse 决定的波形。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网友:
stm32 103  tim这块 还是很强大的
目前也只用过简单的定时这块 很方便
貌似还可以做语音输出这块 主要就是pwm的掌握了
还没用过呢  哈哈

网友:
非常非常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