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不停的响怎么解决

楼主:
1芯积分
一个矩阵键盘检测并显示的程序,检测有按键按下去时在液晶上显示并且蜂鸣器响一声。我的程序运行以后蜂蜜器不停地响。求高手指点(在蜂鸣器子程序加while(1)的话程序就停在子程序了)一下是蜂鸣器子程序
void sound()
{
     unsigned char y;
      for(y=0;y<200;y++)
        {
         delay(1);
         beep=!beep; //BEEP取反
        }//while(1);

}

网友:
发完整程序上来看看

网友A:
啊哦,我已经弄好了,谢谢亲的关心~之前是其他地方出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哦,我已经弄好了,谢谢亲的关心~之前是其他地方出错了呢

怎么弄好的?求教。我也想弄一个按键就滴一下的,可是按键之后就一直响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