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源滤波电路使用的电容器谈起

楼主:
转发一篇文章: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新光源、新技术、新的电子元器件被灯具和灯的控制装置所大量而广泛使用,在推动照明领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当今社会对环境和能源问题的关注,对灯具和灯的控制装置中所关心的问题已从单一的安全而扩展到电磁兼容、能效、废弃物处置、性能等多个方面。
  本文仅讨论对GB7000(IEC60598)和 GB19510(IEC61347)系列安全标准中的相关条款要求而涉及到灯具和灯的控制装置中选用电容器的有关安全和电磁兼容之间相互关系等一些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
  2 图1 是目前广泛使用的电源滤波器,对其中的电容器的使用应考虑到下面的基本要求:
  a 防触电要求:图1 中Cx1 和Cx2 是差模电容 ,并接在电源两极输入端的,当设备工作时,电容器的两端承受220V 的交流电压,当用户拔掉电源插头并不经意触及电源插头时,储存在该电容器中的电荷将向用户人体放电而可能发生触电危险。按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规定,为了防止用户发生触电的危险,Cx 的电容量不能超过0.1μF,即电荷量不能超过1.4×220×0.1×10-6=30μQ;或当断开电源1s 内降到安全电压(42V 直流)以下;从而对Cx1 和Cx2的电容量限制在0.1μF 以下,但这有可能影响传导干扰抑制效果。常用的一种方法如图1 在Cx2 后面增加一个放电电阻R,其等效电路图如图2 所示。从图2 中可以看出,C 和R 形成一个典型的微分电路。

网友:
安全电圧是42v还是36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中物理介绍的是36V,应该没有记错吧。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二位的疑问,是对的。
初中是学过36V说法。

安全电压,是指不致使人直接致死或致残的电压。根据生产和作业场所的特点,采用相应等级的安全电压,是防止发生触电伤亡事故的根本性措施。国家标准《安全电压》(GB3805——83)规定我国安全电压额定值的等级为42V、36V、24V、12V和6V,应根据作业场所、操作员条件、使用方式、供电方式、线路状况等因素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二位的疑问,是对的。
初中是学过36V说法。

安全电压,是指不致使人直接致死或致残的电压。根据生产和作业场所的特点,采用相应等级的安全电压,是防止发生触电伤亡事故的根本性措施。国家标准《安全电压》( ...

对人有伤害作用的是电流!电流的大小才是造成事故大小的根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幸运十一月说的对,电流的大小才是造成事故大小的根源!
顺便复制一段有关安全电压的说法

安全电压,是指不致使人直接致死或致残的电压。   一般环境条件下允许持续接触的“安全特低电压”是36V。   1、人体对电流的反映:    电流(mA) 50Hz交流电 直 流 电   0.6~1.5 手指开始感觉发麻 无感觉   2~3 手指感受觉强烈发麻 无感觉   5~7 手指肌肉感觉痉挛 手指感灼热和刺痛   8~10 手指关节与手掌感觉痛,   手已难以脱离电源,但尚能摆脱电源 感灼热增加   20~25 手指感觉剧痛,迅速麻痹,   不能摆脱电源,呼吸困难 灼热更增,手的肌肉开始痉挛   50~80 呼吸麻痹,心房开始震颤 强烈灼痛,手的肌肉痉挛,呼吸困难   90~100 呼吸麻痹,持续3min后或更长时间后,   心脏麻痹或心房停止跳动 呼吸麻痹

网友:
当然也与人体电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