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时钟的信号整型

楼主:
我用一个有源晶振输入,然后里面编了个10进制计数器,用示波器观察发现输出前几位还是正弦波,要到后3位输出才是方波,难道要在全局时钟进入后还要编4-5个非门做整型限副吗

网友:
朋友,你好。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说的应该是在FPGA,CPLD之类的实验吧,如果没有AD或IO不带AD之类的话,单纯的IO口应该不可能有正弦波吧,是不是启动的时候的毛刺啊,或者是FPGA在启动配置过程捕捉到的上电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么是你的晶振频率过高,要么是你的示波器带宽太低。

网友:
是用来做实验的,输入输出都没AD,纯数字,就是用专门的GLCK脚做全局时钟输入,输入频率是60MHZ,示波器带宽应该没问题,5WRMB的示波器来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你的示波器的探头杂散电各
太大,所以全局时钟经过探头到示波器显示
就成了正弦波。解决办法是示波器探头置c
x1档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理解错了,我意思是全局时钟输入脚是用一个60MHZ的有源晶振的,那时输入还是个正弦波,但是输入到CPLD后,经过里面编写的10进制计数器处理输出后前6个数位输出还是正弦波,到后面3个输出才是正弦波

网友:
楼主的意思:你的有源晶振本身输入就是
正弦波,但经过cpld处理后,部份是正弦波,
部份是方波。我想说,正弦波经过cpld是
不可能再继续保持成正弦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就是我觉得奇怪,现在没办法发图片,下星期我上班把图片拍下来,你们就明白的了

网友:
比较可能的原因是我前面说的示波器探头
的寄生电容的滤波作用!

网友:
要么是你的晶振频率过高,要么是你的示波器带宽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