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2E 如何把2个串口改成多串口,谢谢

楼主:
ti S2E 如何把2个串口改成多串口,我在里面的FS文件夹得网页资料里改动,最后烧到芯片了的还是2串口的,还以为会调用FSFS文件夹的网页,请高手指导,另外怎么改成中文的网页,谢谢

网友:
改完之后,要重新用工具转换网页数据为.h文件,重新编译才行

网友:
谢谢,请问怎么样吧代码移植到LM3S9B90 上,网口部分程序那里在哪里改动,看了下,不知道网口部分程序在那里,找不到

网友:
没有你的代码,不知道是那个程序,不太清楚你具体的问题,建议你将程序结构读一遍,然后再具体问某一部分。

网友:
S2E 9107的代码,不过看不到与以太网有关的LWIP代码,看来看去好像操作以太网是直接用寄存器的,而不是用自己的库来做的,不知道在那里,菜鸟一个,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在这个函数里边
  lwIPInit(pucMACAddr, g_sParameters.ulStaticIP, g_sParameters.ulSubnetMask,
             g_sParameters.ulGatewayIP, ((g_sParameters.ucFlags &
             CONFIG_FLAG_STATICIP) ? IPADDR_USE_STATIC : IPADDR_USE_DHCP));

网友:
这个函数老早就知道了,我也把代码移植到LM3S9b90上了,可以使用了,网页也知道怎么改了,两个串口也测试可以用了,关键我想把代码移植成 3 串口的,LM3S9b90上的 第3 串口使用起来,网页我做成3串口的网页了,但是我吧S2E的程序了改了下,烧进9b90里 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不知道那里改动,谢谢

网友:
不知道改那里,能让第三个串口用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程序我有好久没有看了。
首先是要在 serial.c 里边对第三个串口进行初始化,增加中断处理函数。
还是需要将 serial.c 这个好好看看。
程序写得很规整。

网友:
那就是说可以增加串口的了,谢谢,回复,串口那里今天我也在看好像没有什么,关键是网页那里怎么把网页里的东西和程序联系起来,我在这里加了串口2的东西就跑比起来了,希望给点提示,谢谢
//*****************************************************************************
static const char *g_pcConfigSSITags[] =
{
    "ipaddr",     // SSI_INDEX_IPADDR
    "macaddr",    // SSI_INDEX_MACADDR
    "doupdate",   // SSI_INDEX_DOUPDATE
    "p0br",       // SSI_INDEX_P0BR
    "p0sb",       // SSI_INDEX_P0SB
    "p0p",        // SSI_INDEX_P0P
    "p0bc",       // SSI_INDEX_P0BC
    "p0fc",       // SSI_INDEX_P0FC
    "p0tt",       // SSI_INDEX_P0TT
    "p0tlp",      // SSI_INDEX_P0TLP
    "p0trp",      // SSI_INDEX_P0TRP
    "p0tip",      // SSI_INDEX_P0TIP
    "p0tip1",     // SSI_INDEX_P0TIP1
    "p0tip2",     // SSI_INDEX_P0TIP2
    "p0tip3",     // SSI_INDEX_P0TIP3
    "p0tip4",     // SSI_INDEX_P0TIP4
    "p0tnm",      // SSI_INDEX_P0TNM
    "p1br",       // SSI_INDEX_P1BR
    "p1sb",       // SSI_INDEX_P1SB
    "p1p",        // SSI_INDEX_P1P
    "p1bc",       // SSI_INDEX_P1BC
    "p1fc",       // SSI_INDEX_P1FC
    "p1tt",       // SSI_INDEX_P1TT
    "p1tlp",      // SSI_INDEX_P1TLP
    "p1trp",      // SSI_INDEX_P1TRP
    "p1tip",      // SSI_INDEX_P1TIP
    "p1tip1",     // SSI_INDEX_P1TIP1
    "p1tip2",     // SSI_INDEX_P1TIP2
    "p1tip3",     // SSI_INDEX_P1TIP3
    "p1tip4",     // SSI_INDEX_P1TIP4
    "p1tnm",      // SSI_INDEX_P1TNM
// -------------------------------------------
/*    "p2br",       // SSI_INDEX_P1BR
    "p2sb",       // SSI_INDEX_P1SB
    "p2p",        // SSI_INDEX_P1P
    "p2bc",       // SSI_INDEX_P1BC
    "p2fc",       // SSI_INDEX_P1FC
    "p2tt",       // SSI_INDEX_P1TT
    "p2tlp",      // SSI_INDEX_P1TLP
    "p2trp",      // SSI_INDEX_P1TRP
    "p2tip",      // SSI_INDEX_P1TIP
    "p2tip1",     // SSI_INDEX_P1TIP1
    "p2tip2",     // SSI_INDEX_P1TIP2
    "p2tip3",     // SSI_INDEX_P1TIP3
    "p2tip4",     // SSI_INDEX_P1TIP4
    "p2tnm",      // SSI_INDEX_P1TNM
*/
//---------------------------------------------
    "modname",    // SSI_INDEX_MODNAME
    "pnpport",    // SSI_INDEX_PNPPORT
    "disable",    // SSI_INDEX_DISABLE
    "dvars",      // SSI_INDEX_DVARS
    "p0vars",     // SSI_INDEX_P0VARS
    "p1vars",     // SSI_INDEX_P1VARS
//------------------------------------------------
//        "p2vars",     // SSI_INDEX_P1VARS
//------------------------------------------------
    "modninp",    // SSI_INDEX_MODNINP
    "pnpinp",     // SSI_INDEX_PNPINP
    "p0tvars",    // SSI_INDEX_P0TVARS
    "p1tvars",    // SSI_INDEX_P1TVARS
//------------------------------------------------
//        "p2tvars",    // SSI_INDEX_P1TVARS
//------------------------------------------------
    "p0ipvar",    // SSI_INDEX_P0IPVAR
    "p1ipvar",    // SSI_INDEX_P1IPVAR
//------------------------------------------------
//        "p2ipvar",    // SSI_INDEX_P1IPVAR
//------------------------------------------------

    "ipvars",     // SSI_INDEX_IPVARS
    "snvars",     // SSI_INDEX_SNVARS
    "gwvars",     // SSI_INDEX_GWVARS
    "revision",   // SSI_INDEX_REVISION
    "p0prot",     // SSI_INDEX_P0PROT
    "p1prot"      // SSI_INDEX_P1PROT
//------------------------------------------------
//        "p2prot"      // SSI_INDEX_P1PROT
//------------------------------------------------

};

网友:
/*#define SSI_INDEX_IPADDR        0
#define SSI_INDEX_MACADDR       1
#define SSI_INDEX_DOUPDATE      2
#define SSI_INDEX_P0BR          3
#define SSI_INDEX_P0SB          4
#define SSI_INDEX_P0P           5
#define SSI_INDEX_P0BC          6
#define SSI_INDEX_P0FC          7
#define SSI_INDEX_P0TT          8
#define SSI_INDEX_P0TLP         9
#define SSI_INDEX_P0TRP         10
#define SSI_INDEX_P0TIP         11
#define SSI_INDEX_P0TIP1        12
#define SSI_INDEX_P0TIP2        13
#define SSI_INDEX_P0TIP3        14
#define SSI_INDEX_P0TIP4        15
#define SSI_INDEX_P0TNM         16
//------------------------------------------------
#define SSI_INDEX_P1BR          17
#define SSI_INDEX_P1SB          18
#define SSI_INDEX_P1P           19
#define SSI_INDEX_P1BC          20
#define SSI_INDEX_P1FC          21
#define SSI_INDEX_P1TT          22
#define SSI_INDEX_P1TLP         23
#define SSI_INDEX_P1TRP         24
#define SSI_INDEX_P1TIP         25
#define SSI_INDEX_P1TIP1        26
#define SSI_INDEX_P1TIP2        27
#define SSI_INDEX_P1TIP3        28
#define SSI_INDEX_P1TIP4        29
#define SSI_INDEX_P1TNM         30
//---------------------------------------------
#define SSI_INDEX_P2BR          31
#define SSI_INDEX_P2SB          32
#define SSI_INDEX_P2P           33
#define SSI_INDEX_P2BC          34
#define SSI_INDEX_P2FC          35
#define SSI_INDEX_P2TT          36
#define SSI_INDEX_P2TLP         37
#define SSI_INDEX_P2TRP         38
#define SSI_INDEX_P2TIP         39
#define SSI_INDEX_P2TIP1        40
#define SSI_INDEX_P2TIP2        41
#define SSI_INDEX_P2TIP3        42
#define SSI_INDEX_P2TIP4        43
#define SSI_INDEX_P2TNM         44
//---------------------------------------------
#define SSI_INDEX_MODNAME       45
#define SSI_INDEX_PNPPORT       46
#define SSI_INDEX_DISABLE       47
#define SSI_INDEX_DVARS         48
#define SSI_INDEX_P0VARS        49
#define SSI_INDEX_P1VARS        50
//--------------------------------------
#define SSI_INDEX_P2VARS        51
//--------------------------------------
#define SSI_INDEX_MODNINP       52
#define SSI_INDEX_PNPINP        53
#define SSI_INDEX_P0TVARS       54
#define SSI_INDEX_P1TVARS       55
//-------------------------------------
#define SSI_INDEX_P2TVARS       56
//-------------------------------------
#define SSI_INDEX_P0IPVAR       57
#define SSI_INDEX_P1IPVAR       58
//-------------------------------------
#define SSI_INDEX_P2IPVAR       59
//-------------------------------------
#define SSI_INDEX_IPVARS        60
#define SSI_INDEX_SNVARS        61
#define SSI_INDEX_GWVARS        62
#define SSI_INDEX_REVISION      63
#define SSI_INDEX_P0PROT        64
#define SSI_INDEX_P1PROT        65
//------------------------------------
#define SSI_INDEX_P2PROT        66
//------------------------------------ */

网友:
这样改动就没有反应了,真晕

网友:
顺便问声,里面的UARTSTDIO.C 是调试用的吧,怎么样设置才会输出数据的啊,谢谢谢

网友:
版主,给点提示,谢谢,现在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时隔三年,楼主,这个咋解决的啊~~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