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大量添加组件?

楼主:
有一个项目,用了128个RAM,这个RAM我以前也用过,我就想把它改个名字RAM_1,RAM_2,RAM_3RAM_4....里面都不变,请问我怎么添加呀。

用了add copy of source ,可是只能考过来一次。

网友:
最土的办法是重新用宏函数生成ram,并且重新
命名。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ilog的,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

generate
         genvar i ;
         for(i=0;i<128;i=i+1)begin
                    //Add your code here
        end
endgene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