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波特率设置

楼主:
看了很久,太笨了一直没看懂,有人能教一下么?真的不知道怎么换算的,谢谢

网友:
哈哈,帖子一发我就想通了,太神奇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帖说明一下思路呗  也为其他朋友做个参考

网友:
在设置串口比特率的时候用到UCAxBRO UCAxBR1和UCAxMCTL三个寄存器,前两个分别对应的是低位和高位,一直没弄懂的是UCAxBR1为什么老是为零现在清楚了,查表的时候看好要设置的比特率对应的UCBRx,然后化成16进制在看对应的低位和高位分别是多少来设置.设置的时候还要对应是否是过采样模式来配置UCAxMCTL.

我绕过了怎么计算直接去下了个老帖里面有人发出来的比特率计算器,偷懒了

网友:
懂了!比如在过采样模式没有使能的情况下要设置ACLK 32768Hz 9600,就用32768/9600,得到3.41,那么3就是ucaxbro的值,然后小数是0.41,用它去乘以8得到3.28,四舍五入为3,就是调整值,UCA0MCTL = UCBRS1 + UCBRS0 //Modulation UCBRSx = 3

偷懒了浑身不舒服,还是去弄了下哈哈

网友:
没看明白哦

网友:
我表达能力太有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试着整理下思路 详细表达一下呗

语言功力对工程师也是很重要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