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参考层

楼主:
在PCB的设计向导中,会出现如图所示对话框,问你要不要指定电源或者地参考层的数目,老师教的时候没提到这个,我也一直是按默认做的,但看见网上好多设计都涉及到接地参考层,所以想请教一下设置参考层与否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附件请重新上传 如遇到问题 请通过站内短信联系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法上传附件或者图片

网友:
请通过站短告知我你的登陆密码 我试试 :)

网友:
我刚刚找了个ID试了一下 没有问题 是不是网速的问题?还是弹出什么提示呢?

网友:
如果是99 是否为下图

网友:
看起来楼主真上传不了哦,,怎么回事,年前就发过同样的问题,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5807-1-1.html

管理员soso的签名下面有她的QQ号,是否可以传给她,帮你上传,,看看你的图到底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 楼主说下用的啥浏览器 网速如何 我让我们技术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亲人呀,就是这张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说你用的是99 了。
这个地方2层板不用设置,多层板才设置呢,也就是选择,没有什么难以理解,,先学软件的其他地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在这碰见问题了,我还是想搞清楚。多层板时把其中的一层板设置为地,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不能像双层板那样设计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也不好详细回答。
总的来说,可使电源电流的路径阻抗低,且信号路径的阻抗也低,同时,从电磁兼容EMI控制的角度考虑也是有好处,特别是高频信号。另外的好处是布线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