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MSP430程序 ---- CCS V5

楼主:
突然对MSP430来了兴趣,随即看了一下,又参考论坛里的程序,建了个项目,运行一下还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步,新建工程,

第二步设置低功耗选项

如果把低功耗那的“勾”去掉,就没有下面图片中的第二项提示了

第三步,将代码拷贝到main.c文件中: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i = 50000;                              // Delay
  do (i--);
  while (i != 0);
}
}

由于使用的CMD文件中有中断的分配,而程序中还没有提到,所以有提示警告

网友:
初学者。。只玩过149。。。。总体感觉貌似都差不多。。。谢楼主分享。。。还是想问下,楼主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S V5

网友:
个人觉得430刚学起来有点晦涩难懂,不过学会了要比51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斑竹   救救我!!!我最近也在用CCS v5。。debug 它自带的 例程。结果出现了这个  :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tmp/TI_MKLIB28qeec/SRC/boot.c"
Locate the file or edit the source lookup path to include its location.
不过我的程序安装目录是全英文的。workplace  也是全英文的。。。
跪求斑竹就我!!!!

网友:
boot.c文件可能是你例程中带的吧。
你找找看在哪个地方,把它拷贝到工作目录里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这样做了   不行还是。。。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