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请教PCI传输速率问题

楼主(2013-02-17):
请教PCI传输速率问题
我用DSP6455与PC通信,测主从模式下PCI的通信速率。
主模式是DSP作为主,PC做从设备,DSP发起传输将数据从L2或DDR写到映射地址,用EDMA传输1M数据,开始传输前启动定时器,EDMA传输完成停止定时器,计算速率,写速度(数据由L2写到映射地址)为14MB/s ,读速度(数据由映射地址到L2)为86MB/s
从模式PC发起,开始时给DSP一个寄存器标志,DSP开始计时,等PC将数据写入到映射地址后,PC给DSP停止标志,停止计数,计算速率,写速率(PC将数据写入映射地址)为14MB/S,读速率(从映射地址将数据读出)不到1MB/S
上位机程序使用的是windriver的驱动
请问为什么两个模式会相差这么多?
PCI
速率

网友A(2013-06-21):
请教前辈6455和PCI问题
您好,请问您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也是用6455通过PCI总线与计算机通信,写速率为10M每秒,读速率只有1M每秒,是6455只支持这么高的读写速率么?PCI的速率最高不是可以达到133M每秒么,新人求帮助

网友B(2013-08-18):
DSP主的话,它是采用DMA传递的,不占用CPU资源,所以快。CPU主,受系统对驱动响应时间的影响,速度提不上去,如果是实时操作系统就好一些。
我在6416中也碰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