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便宜点的锂电池充电,升压IC啊?

楼主:
单节锂电池充电,然后升压到5v

TI,凌特的太贵了。。。想弄点国产便宜的,外围器件少就好

网友:
呵呵,这个有的,百度搜一下大把。应该便宜,国产么。

网友:
想知道降压到3.3V的器件

网友:
mc34063,既便宜又简单。

网友:
单节锂电池充电IC可以用TP4056。5V升压IC就自己找吧,也不知道你要求多大的功率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伏到3.3V?电流多大的

网友:
升压的我用过联益的LY21A50,
充电的IC网上更容易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多少伏的锂电充电,为什么要升到5伏

网友:
估计是锂电池呗,4.2升压到5V?

网友:
到网上找到了个国产的。锂电池充电+升压+降压一共才3块钱。。。。批量更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分别用的是什么国产的升压降压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不多,国产的上海一家的么,,好像就是那个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