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仿真调试器的问题

楼主:
想请问一下,JTAGICE MKII和AVRISP MKII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吗?
JTAGICE MKII是在IAR for AVR 5.40的debugger选项中看到的。
手上有个仿真调试器,上面贴的标签是
“AVRISPMKII
AVR下载线(二代)
www.iccavr.com

网友A:
JTAGICE MKII是仿真器
AVRISP MKII是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JTAGICE MKII是仿真器
AVRISP MKII是编程器
谢谢的你回复,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编程器和仿真器的区别。

我是这样理解的:
编程器的功能是把程序烧写到目标MCU中。
仿真器,个人感觉一般都有编程器的功能,能烧写程序,也能仿真。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吗,还请指正。

另外,调试和仿真是一回事吗,什么烧写器、调试器、编程器、仿真器,都接触了不少MCU了,天天都在用,但就是没把这些概念弄清楚

网友:
51这些都是分开的,新的32位单片机,仿真器就是烧写器

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呵呵
谢谢回复,能具体说说吗,也帮助其他人多了解一下这些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理解是对的,编程器只能把程序写到单片机里面。
仿真器既能把程序写道单片机里面,也能够仿真。
但是早期的单片机,仿真器只能仿真,不能把程序写到单片机里。

另外,调试和仿真是一回事吗,什么烧写器、调试器、编程器、仿真器,都接触了不少MCU了,天天都在用,但就是没把这些概念弄清楚

仿真和调试是两个概念,不过通常情况下可以认为是一回事。
烧写器,编程器是一个概念。仿真器跟编程器不一样
没有调试器这个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拿五一来说吧,仿真器死贵但不能下载,只能用编程器。
再拿AVR来说吧,进一步了,通过JTAG并口可以下载程序了,但仿真不了,得要AVR 的仿真器。
现在好了,JLINK  ULINK  STLINK  LMLINK 统统都能仿真都行下载

网友:
谢谢网友们的热心回复,我大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