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颗IC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各位老大,麻烦帮忙看看这个IC是什么型号的,封装是SOP-8,丝印是JS  A2。谢谢!

网友:
根据这个电路,我有以下猜测:
1、可能通过UART通信
2、供电电源3.3V,跟PIC的MCU相同。
3、根据供电管脚的排列,不太像是IC,可能是个模块。IC我也没有见过8管脚封装,1、8管脚供电。
4、JS-A2的标号,我在网上查了下,没有得到很有效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