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呀

楼主:
两块LanchPad,一个老版本的,一个最新版本的
用老版本的烧写G2231提示发现不了器件或者型号不对,但是用新版本的LaunchPad却可以烧写成功。
我又用老版本的烧写G2452却可以烧写成功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真是无语

重新启动计算机老版本的LaunchPad又可以烧写G2231了

网友:
重新启动是个好方法。一般出现些莫明其妙的问题时,采用此法或者可以解决

网友:
网管必杀技:重启。

网友:
是什么事情

网友:
刚开始我用LAUNCHPAD的时候,驱动安装没问题,,但就是没法仿真,,后来最后才发现与我的雷蛇鼠标驱动有冲突,将它禁用了才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