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FPGA RAM用超了,通不过综合吧?

楼主:
我把RAM用超了,现在已经综合了1个小时了,仍然没报错.

我的问题是,RAM用超了,通不过综合吧?

网友A:
这不用问了,肯定综合不过的,厂家FAE
推荐,资源不能超过60%!

网友:
楼住再请教一下,我用的是 zynq xc7z020, RAM 是140 X 36KBits .

RAM 中是14BitS数据,所以我有360K的地址.

我一共是2个RAMs,一个是256M,一个是64M,只剩了40M没有用。

现在已经综合了快一个小时了,显示:
Started : "Launching ISE Text Editor to edit RAM_2.vhd".
Started : "Launching ISE Text Editor to edit RAM_1.vhd".

按你说的只能百分之60,那我是综合不出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用问了,肯定综合不过的,厂家FAE
推荐,资源不能超过60%!

资源不能超过60%!

是一定不能超过,还是最好不能超过呢。
出处是在哪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zynq xc7z020, RAM 是140 X 36KBits

我的数据是12Bits,这样一来我的RAM一共是420M.
我用了占320M,百分之76.

综合慢了点,但没问题。仿真也ok.

网友:
RAM的话,有多少个 100% 满调没有问题。
FPGA的使用率,正常控制在60%左右没错,总有功能变化啥的。
开发中使用率在98%也碰到过几回,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