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62开发板TCP通讯试验

楼主:
请问大家,我在ZLG的8962开发板TCP通讯试验,开发板作服务器。我完全按照ZLG的实验教程做的,但是我在PC机上输入//192.168.21.6时,总是打不开网页呢?有谁做过这个实验吗?是不是哪里还需要改动呢?

网友:
我做过的,内网可以打开网页,外网不行,网关也设置正确,路由器也设置正确,但是也不行,不知为什么?

网友:
TI官网的程序外网可访问,估计是ZLG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用交叉网线直接和PC机连的,怎么也不行呢?是不是哪里有什么需要设置或者是改动呢?

网友:
#define IP_MARK_1ID                 {255,255,255,0}                 //255.255.255.0,子网掩码
#define MY_IP_1ID               {192,168,21,6}
#define MY_GATEWAY_1ID          {192,168,21,7}

网友:
电脑ip与开发板的ip需在同一个网段,将电脑ip设为192.168.21.123试试,看能不能ping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直就是这样设置的。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ping不通还是ping的通打不开网页?周立功的开发板我没用过,我用的是自己做的,然后在TI官网上下的资料稍作修改,烧写进去就可以ping通并可以打开网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ping的通,感觉zlg的实验例程没有几个能够直接使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用一个叫TCP UDP的测试工具试试,端口号80,看能不能连接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 。

网友:
我现在发现程序总是 进入不了网络中断,中断应该都设置了的

网友:
搞了这么久终于好了,就换了根网线。ZLG原配的是交叉网线,我实在找不出来问题,就换了根直通网线,就好了。不过还是不明白,不是说LM3S8962可以自动识别极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