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很简单的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C程序求解惑

楼主:
int a=3;
int c=6;
int MULT(int x,int y);
void main()
{
        int sum,a;
        sum =MULT(a,c);
        printf("%d",sum);

}
int MULT(int x,int y)
{
        int res;
        res =x * y;
        return res;
}

看到这里我纠结了大侠们,秦龙的书上说计算结果为48.我不明白,一开始已经定义a为全局变量了,但是在第一个函数内部又定义了个局部变量a,我的理解是在局部变量使用的函数内部,使用的应该就是局部变量的a而不是全局变量a的值了吧?里面也没有给局部变量a赋值啊,而且怎么算都不是48啊。帮帮忙吧很弱智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
你自己运行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刚在机房,现在回去跑了一下是错了。运行结果是一长串的数字,是不是因为没有给局部变量赋值导致了a的值随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