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V 780pinEp4CE75谁用过?

楼主:
现做个项目,用上面的FPGA芯片,哪个
大虾有这方面的应用径验,给出一点建议!!!!

网友:
什么经验

网友:
FPGA的下载保护。以前用EP3C55的时候用
JTAG下载老是不小心把下载端口烧坏了。
还有看ALTERA的官网说Ep4CE75的JTAG
上拉到2.5V。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jtag是不是不行啊 有的jtag不带缓冲的

尽量按照官网的来呗,正不放心就去问问 骏龙 之类的嘛

网友:
官网说的不清楚!

网友:
不知道各位朋友用780否?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