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模块是否适合单片机供电用呢?

楼主:
类似图片中这种DC-DC升压模块是否适合单片机使用?会不会有干扰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是否适合单片机使用?
如果仅是为了给单片机供电,只要电压满足要求,尽管用。这个模块的输出电流是比较大的,所以可以不考虑带载问题。

2、会不会有干扰什么的?
干扰在电子设备中,都是存在的,只要满足你的指标就行。

刚才搜索了一下“国亨科技”的产品;

它使用了LM2596,我一直不看好这个IC,因为从价格还是性能是,都有替代它的更理想的方案。

使用LM2596,设计简单、调试方便,这块模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DCDC升压电路给MCU系统供电很常见,只要输出功率满足即可,MCU系统对电压的精度和纹波值要求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2596不是降压的芯片吗  如何实现升压 表示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