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测试msp430的定时器及看门狗功耗实验

楼主:
因为看到有资料说停止看门狗可以节省功耗,但是功耗多少却没说。因为要用到(另外顺便问问用了看门狗还会怎样会引起死机?),所以想测一下。
记得以前看到有说定时器不费功耗的,所以顺便也测试一下,当然测试定时器功耗有点变态,因为实际使用中有多少不使用定时器的呢?没意义。

编写了一段程序,分为四个状态,由LaunchPad上的那个按键切换,大家看看是否合适,有问题指出来呀
视频就录了一遍,自己也没看。
结果大致是这样:(具体数字没有记,大概,用自制的电流检测放大设备+万用表电压显示)
状态1,约1.11uA:主程序LPM3
状态2,约1.47uA:主程序LPM3,打开使用32768ACLK作为时钟源的定时器,但是不产生中断
状态3,约1.50uA:主程序循环LPM3,打开使用32768ACLK作为时钟源的定时器,但是产生中断,中断中退出LPM3
状态4,约1.58uA:主程序循环LPM3,打开使用32768ACLK作为时钟源的定时器,但是产生中断,中断中打开看门狗退出LPM3,主程序清看门狗

大家有兴趣的有条件的用牛叉仪器能不能测测?
//测试msp430G2231的定时器运行功耗及看门狗功耗
#include "io430.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uttonTimes;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OUT = BIT3;
  P1DIR = BIT0 + BIT1 + BIT2 + BIT4 + BIT5 + BIT6 + BIT7;
  P1REN = BIT3;
  P1IES = 0;
  P1IFG = 0;
  P1IE=BIT3;

  BCSCTL2 = SELM_0 + DIVM_0 + DIVS_0;
  if (CALBC1_1MHZ != 0xFF) {
    DCOCTL = 0x00;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
    DCOCTL = CALDCO_1MHZ;
  }
  BCSCTL1 |= XT2OFF + DIVA_0;
  BCSCTL3 = XT2S_0 + LFXT1S_0 + XCAP_3;
  do
  {
    IFG1 &= ~OFIFG;
    __delay_cycles(50);
  } while (IFG1 & OFIFG);

  buttonTimes=0;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LPM3;
    if(buttonTimes==3)
    {
      WDTCTL = WDT_ARST_1000;
    }
    else{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_HOOK(void)
{
  P1IFG=0;
  buttonTimes++;
  if(buttonTimes==1)
  {
    TACCR0 = 16383;
    TACCTL0=0;
    TACTL = TASSEL_1 + ID_0 + MC_1;
    P1OUT=BIT3+BIT0;
  }
  else if(buttonTimes==2)
  {
    TACCTL0|=CCIE;
    P1OUT=BIT3+BIT1;
  }
  else if(buttonTimes==3)
  {
    WDTCTL = WDT_ARST_1000;;
    P1OUT=BIT3+BIT2;
  }
  else
  {
    buttonTimes=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TL=0;
    TACCR0=0;
    P1OUT=BIT3;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_HOOK(void)
{
  LPM3_EXIT;
}

网友:
晕,好像声音图像又不同步,老毛病,怎么回事呀?怎么解决?摄像头。看来以后只能用手机拍了

网友A:
有木有减去LED灯,仿真器等器件的流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减去LED灯,仿真器等器件的流耗???
跳线器全拔掉了,电池供电,否则怎么电流那么小呀(当然不准确,取样电阻不那么精密呀,但是量级应该没问题的吧?)

我的实验还比较粗燥(例如I-V转换还没有加大一点的电容进行平滑,再例如状态1应该也使一个IO输出高电平或者全部不再操作IO输出状态以彻底保持一致性),有问题大家指出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减去LED灯,仿真器等器件的流耗???
你不会是怀疑我测得的电流偏大吧?
是这样的,一者I-V变换中的电阻不准,电路中有放大的,放大倍数不可能准确。
二者,图片中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被电线挡着了,在电池到LaunchPad间的连线中间我还并了一个电解电容,相当于在cpu电源端并接了,但是电解电容是有漏电的,条件有限,我已经挑了一个漏电最小的,本来电容还可以弄大一点容值的。
当然,还是可能存在其它问题,不就是请大家指出来么?

哎,有时候感觉好像论坛一些人不那么直接,所以回复一下,担心您是出于礼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大男人家的怎么能这么敏感啊...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啊...我只是看了图看见那个LED灯还亮,也没有看视频,,,就回复了一下,顺便帮你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谢谢您

LED是另外一块LaucnPad,和这个无关,那个是我在测量环境温度,用来校准测量NTC热敏电阻,只是用来给面包板上的电路供电3.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还是怀疑我那个显示不稳导致人笑话
我不就引出个话题么?答案是什么说出来我发帖说错了有什么,得到答案不就行了么?没人关心过这些?
手册中说过关于看门狗的,具体数据在哪里能不能告知一下?

网友:
声音好糊,带了耳机也还是听不清楚

网友:
IV变换器已经经过修改,没有抖动了,但是中断间隔太长还是有抖动,这个是没办法的,o.5秒中断一次不合适,什么时候增大中断频率测试一下
变换器的放大倍数有错误,所以有误差,什么时候修改一下,不过不影响对比
看起来好像看门狗的功耗影响不大

网友C:
P2组的IO口也需要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P2组的IO口也需要设置。
不设置会出现什么状态?

网友:
没人反应,怄气重做了一下,这次不用按键切换,分成四个程序四次烧录 电流检测放大倍数已经经过纠正,当然电阻误差无法克服,测得结果如下:(包含电容漏电流及非零误差共计约0.01uA) a, 1.032uA b, 1.356uA c, 5.21uA d, 5.28uA 程序修改如下: 前部分共同:
//测试msp430G2231的定时器运行功耗及看门狗功耗
#include "io430.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uttonTimes;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OUT = BIT3;//+BIT4;
P1DIR = BIT0 + BIT1 + BIT2 + BIT4 + BIT5 + BIT6;
P1REN = BIT3;
P1IES = 0;
P1IFG = 0;
P1IE=BIT3+BIT7;
P2DIR=0xFF;
BCSCTL2 = SELM_0 + DIVM_0 + DIVS_0;
if (CALBC1_1MHZ != 0xFF) {
DCOCTL = 0x00;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
DCOCTL = CALDCO_1MHZ;
}
BCSCTL1 |= XT2OFF + DIVA_0;
BCSCTL3 = XT2S_0 + LFXT1S_0 + XCAP_3;
do
{
IFG1 &= ~OFIFG;
__delay_cycles(50);
} while (IFG1 & OFIFG);

a: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LPM3;
}

b:
TACCR0 = 32767;//63;
TACTL = TASSEL_1 + ID_0 + MC_1;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LPM3;
}

c:
TACCR0 = 63;
TACCTL0=CCIE;
TACTL = TASSEL_1 + ID_0 + MC_1;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LPM3;
__delay_cycles(5);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_HOOK(void)
{
LPM3_EXIT;
}

d:
TACCR0 = 63;
TACCTL0=CCIE;
TACTL = TASSEL_1 + ID_0 + MC_1;
__bis_SR_register(GIE);
WDTCTL = WDT_ARST_1000;
while(1)
{
LPM3;
WDTCTL = WDT_ARST_1000;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_HOOK(void)
{
LPM3_EXIT;
}

结论还是和在楼顶的结论相符好像 到此算作个了结。没什么反响我不再多贴了 [ 本帖最后由 wangfuchong 于 2013-2-21 19:51 编辑 ]

网友:
补充一下
由于寄希望于感兴趣的也来实验一下,所以我试验的时候是不仔细的,例如,我这个LPM3电流还是偏大,虽然在数据手册指标范围之内。有时候用示波器检查一下,但是也没仔细看具体例如频率多少。怀疑LFXT1是否正常,但是没有发现出现OFI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