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M360 的实验电路----初稿

楼主:
受网友voco_2000之惠年内赠送的ADuCM360 ,现在将它的模拟部分电路确定了,现发上来让大伙提点意见。

但数字部分还没有考虑好,外接些什么呢?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
电路说明

(注,R17参数有误)
电路中,使用PT100作精确温度测量,接于DR1DR2,还使用了热电偶作测温用,接于DR3DR4。芯片的DAC用于输出测量数据,输出类型为4mA~20mA电流,此部分电路由DACAIN8AIN9端品及外围元件组成,由DR5DR6引出。
此电路还可以作一般测量,AIN6AIN7作电阻测量,其中一引脚作电流源输出,一引脚作模拟量输入,测量端点为DR7DR8。还引出了一般电压测量,由DR8DR9引出,其分压电阻R15R16也可以由IO口控制的开关接入,以实现量程切换。

网友:
4mA~20mA电流输出
可以参考个应用比较
dac+pwm

可以程序调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PWM方法很通用。ADI的方法是使用DAC来做,这个电路也是参考它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i有个应用笔记是pwm滤波后做u/i变送输出,dac做u/i变换的微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是没注意到,笔记编号是多少?

我刚才也在考虑,PWM虽是16位的,但它的精度无法保证,是不是需要再配合一路ADC作修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找到了那篇文档。

那篇文档中,DAC只是用作参考源,它只是说,当不用ADR280时,用DAC提供参考。

这个电流输出,应该是仅受PWM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