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09中怎样同时高亮两个网络(即net)?

楼主:
PCB中两个网络很近,可能出了问题,布线较多,想同时高亮看一下,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按住Ctrl,鼠标点一个网络,按住Ctrl+Shift,鼠标再点另一个网络,想亮多少亮多少。

网友:
楼主的问题还真没有用过,那样的话是不是容易出错呀 高亮2个,哪个是要走线的呢,,

一般都是高亮同名网络。

网友:
单独高亮的话我都是按住CTRL+NET,能不能高亮两个...没试过............
不过可以用筛选,选择相似的对象,选择这两个网络吧/

网友:
4楼说的方法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Ctrl,鼠标点一个网络,按住Ctrl+Shift,鼠标再点另一个网络,想亮多少亮多少。

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