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矩阵键盘扫描的问题

楼主:
新人最近在学矩阵键盘,但手头的硬件电路比一般的复杂一些,一般的扫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BIN\51.2.BMP描思路貌似行不通。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图中矩阵键盘复用了数码管的位选地址,/WR控制行,/RD控制列,到最后实际上只用到了P0的四个端口,而一般扫描矩阵键盘都是让行的四根线和列的四根线分别接单片机的某个P(0~7)端,通过给(0~3)端输入信号,读取(4~7)端的信号,但这个电路貌似不可以。
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
这个自己做好麻烦,又是软件又是硬件...
功能上和7279一样嘛为什么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