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一段程序的写法出问题,请大神们帮我看看

楼主:
temp=(T-time->NowT);
if(time->Enable && (temp>(time->clock)))

if((time->Enable) && ((T-time->NowT)>(time->clock)))
以上两种写法,在PIC中结果不一样

网友:
数据类型不确定造成的吧?或者是操作的变量数据类型不一致。

网友:
(T-time->NowT)>(time->clock)
volatile uchar T;
typedef struct
{
volatile uchar clock;
volatile unsigned Enable:1;
volatile unsigned flag:1;
}Timing;

数据的类型如上,一个是普通变量,一个是结构体内的变量。
这一条语句在ARM芯片上测试可以通过,可是PICC就不行,是否编译器的原因还是对结构体操作不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