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okia5110显示屏的参数设定

楼主:
到这个版块也发一下:

关于nokia5110显示屏的参数设定刚刚做了下实验,看看调整供电电压对nokia5110液晶显示屏的影响
这个显示屏由于比较便宜,又是点阵的,所以用的比较多,我虽然老早就用了,但是一直有点疑问放在心上,就是其参数设定问题
1,温度系数到底怎么回事?其值高低到底是什么正负影响?顺序是什么?我调整了倒是起变化,但是还是不能确定。
2,偏置电压和对比度的关系能不能有个更加清晰明了的通俗说法?
3,数据手册中最低电压为2.7V,大家实际使用可以到多少?我刚刚试验的一块可以到2.4V,但是需要调整参数,但是我有一块不同批次老早购买的,参数调整却不起作用,但是却可以工作在2节1.2V镍氢充电电池下,使用电压范围也很宽,这是怎么回事?
4,网上的通用驱动程序中初始化函数中,关于CE脚的设定其实和手册中说明的是有冲突的,但是却能使用,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显示屏用的比较多,大家是怎么理解使用的?能不能说说?

下图是我在程序中设定参数的界面,拍的不是很清楚,不想重拍了,中间的三个参数分别设定温度系数,偏置电压,对比度

网友:
象这些具体的参数问题,只有在实验中得到,我过去只用过一片,后来就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我同一批买的两个同样的设置显示效果却不一样,拆机货吧可能这样

不过我问的是一般的原理

这个功耗低,用的人很多呀,没人关心过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