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使用的PLL问题

楼主:
cyclone iii 系列有四个pll,一般情况下是编译器自己优化选择使用哪个pll,那如果想要设置必须使用特定的pll应该如何设定?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第一次碰到,以前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啦,那是否知道大概哪里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
这个问题也没遇到过

为何有这个需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测试电路板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时钟输入经过pll之后产生的频率错误,但是另外一个时钟经过不同的pll之后产生的频率是正确的。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 你用的具体是哪个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做了有几块相同的电路板,其中只有一块有这个问题,因此怀疑是硬件出了问题,具体型号是EP3C40Q240C8.

网友:
十有八九是硬件问题

虽然不知道如何选择哪个PLL,但是有个变通的法子
可以例化两个PLL,你测试一下看哪个输出的频率是对的,就用哪个呗,然后logiclock。

网友:
可能是的布线引起电源噪声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是硬件问题,或者楼主可以说明一下问题的情况,你说的频率错误,是如何的错法,如你输入是10M,想分频1M,但输出为其他频率,还是输出其他,有没有规律。如果其他几个板子正常,那感觉电路板并不是头号疑犯,个人认为会不会是芯片部分管脚或者是外围的器件虚焊,重点可以排查跟PLL相关的器件和管脚。

期待楼主排除问题后的喜信。

网友:
ep3c40这款芯片我用过。没碰这种问题,如果
正规进货渠道,芯片应没问题,除非拿到
工程样片。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