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24M外部晶振震荡幅度很小

楼主:
1芯积分
使用MSP430F5438A 做实验板,XT2外接24M晶振,两个22PF电容接地。使用TI官网示例代码测试,发现晶振震荡频率正确但幅度最大为0.7V,峰峰值为0.45V,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正常?更换电容和8M晶振后问题依旧。使用100MHZ示波器测量。希望大家帮忙讲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下面是使用的测试代码:
#include
#include "hal_pmm.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SetVCore(PMMCOREV_2);                     // Set VCore to 1.8MHz for 20MHz

  P11DIR = BIT1+BIT2;                       // P11.1-2 to output direction
  P11SEL |= BIT1+BIT2;                      // P11.1-2 to output SMCLK,MCLK
  P5SEL |= 0x0C;                            // Port select XT2

  UCSCTL6 &= ~XT2OFF;                       // Enable XT2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
                                            // Since LFXT1 is not used,
                                            // sourcing FLL with LFXT1 can cause
                                            // XT1OFFG flag to set
  UCSCTL4 |= SELA_2;                        // ACLK=REFO,SMCLK=DCO,MCLK=DCO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0;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 expected frequency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SMCLK=MCLK=XT2

  while(1);                                 // Loop in place
}

网友:
XT2晶振幅值

幅值大小正确不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你用24M的晶振,驱动电流至少得在第三档次,也就是XT2DRIVE_3,

网友:
单片机的晶振振荡错误有没有报错呢?

网友:
你的PMM电源管理寄存器什么样?
/*
功能说明:
P1.6(23号脚)输出25M
P1.2(19号脚)输出5K占空比25%的方波
P1.3(20号脚)输出5K占空比75%的方波
*/
#include "msp430x54xA.h"

#define FRE 5000
#define PERIOD 25000000/FRE
#define DUTY0 PERIOD*0.25
#define DUTY1 PERIOD*0.75

void clock_init();
void io_init();
void timer_init();

void clock_init()
{
  PMMCTL0 = PMMPW + PMMCOREV_3;
  SVSMHCTL = SVSHRVL_3 + SVSMHRRL_3;
  P5SEL |= BIT2 + BIT3;                        //打开5.2  5.3的第二功能
  UCSCTL6 &= ~XT2OFF;                        //开启XT2 8M晶振
  UCSCTL3 |= SELREF_2;                        //fll  == refo clk
  UCSCTL4 |= SELA_2;                        //aclk == refo clk

  do                                         //解除失败标志位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while (SFRIFG1&OFIFG);

  UCSCTL6 |= XT2DRIVE_1;                //根据晶振来匹配
  UCSCTL4 = SELS__XT2CLK + SELM__XT2CLK;   //选择SMCLK和MCLK
}

void io_init()
{
  P1DIR |= BIT2+BIT3+BIT6;
  P1SEL |= BIT2+BIT3+BIT6;
}

void timer_init()
{
  TA0CTL = TASSEL1 + TACLR;
  TA0CCR0 = PERIOD-1;
  TA0CCTL1 = OUTMOD_7;
  TA0CCR1 = DUTY0-1;
  TA0CCTL2 = OUTMOD_7;
  TA0CCR2 = DUTY1-1;
  TA0CTL |= MC_1;
}
//延时函数

void dealy600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100;m++)
    for(n=0;n<200;n++);
}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temp,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ock_init();
  io_init();
  timer_init();
   P10DIR|=0XFF;
  P10OUT=0XFF;         //设置P4口为输出,并输出高电平关闭LED

  temp=0x01;
  while(1)
  {
    P10OUT=0x00;
    dealy600ms();
    dealy600ms();
    for(i=0;i<8;i++)
    {
    P10OUT = ~(0xff&(temp<     dealy600ms();                 //调用延时
    }
   }
  //_BIS_SR(CPU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