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FPGA Number of Slice LUTs 超了

楼主:
综合后警告 More than 100% of Device resources are used

是Number of Slice LUTs超了

这个警告严重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RAM的问题.
我用了coding Examples 的一个Block RAM,但综合以后显示是Distributed RAM.警告会有大量的LUTs.
我把程序里enble的去掉了,综合以后没问题了。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      if (en_1 = '1') then
         if (w_en_1 = '1') then
            RAM_1(conv_integer(addressA)) := inputA;
         end if;
         outputA <= RAM_1(conv_integer(addressA));
         outputB <= RAM_1(conv_integer(addressB));
--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严重超载!

网友:
如果内部ram的资源不多,可以架构使用逻
辑资源。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