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5.2 编译问题

楼主:
使用CCS5.2调试F28069,Flash模式,代码编译正常,点debug后进入仿真模式,下载完程序之后每次都弹出一个窗口提示No source available for "main() at 0x3f58e2" ,程序指针(绿箭头)也没有指到main函数的第一行,根本就没有那个绿箭头。点单步没反应,我的main函数第一句调用了一个Init()函数,点单步的时候会提示No source available for "Init() at 0x3fXXXX" 。总之一句话,无法单步调试,也无法设置断点,使用ESTOP0也不管用,但是全速执行正常(确定正常)。我想应该是工程中某些设置有问题吧,因为我用例程里面的工程调试是正常的,应该与硬件无关。CMD文件我改过了,不改不能用,这个不会有关系吧?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出来给解释一下呗。

网友:
找找看设置程序入口地址的地方,CCS应该有设置的地方,和例程的设置比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找到类似的东西,就找到了一个load或复位后跳转到什么位置的设置,已经设置成main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你说的这个工程打包传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在是debug option里面没有设置,工程是新建的,这一项没有设置所以不行!
不过后来我就新建了一个工程发现这一项默认设置着呢,可能是我不清楚的地方把这一项改了。

网友:
怎么结局的,求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