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W LED 測試

楼主:
用pt4115驅動10w led 設定0.5A, 真的有恆流,  但是PT4115 效率個人覺得不優, 輸入12V  0.8A 輸出約11V 0.55A, 有沒有更好的方案 ,能不介紹一下呢?

网友:
10W一定很亮!

网友:
展示一下用了哪些器件,负载情况,想到达什么样的效率

网友:
朋友为什么不直接用9-12瓦的恒流源来测试呢

网友:
我觉得,使用一般的降压DC/DC的IC都可以,只要其参考电压很低。
STEP-UP的也可以用,外接个P-FET就变为降压的,----只要其参考电压很低。

AIC---- 一个台湾的IC厂,它的参考电压可以低到0.09V,相当好的,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看了pt4115资料,它还是不错的,电流感应端的电压也非常低的,开关导通电阻也很小,“輸入12V  0.8A 輸出約11V ”,压差太小了效率做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