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PGA加载方式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
各位前辈,FPGA采用并行加载方式,现CPLD外挂一片FLASH,要求用CPLD控制加载时序,从FLASH读取代码,送入FPGA,应该怎么用CPLD控制加载时序,程序应该怎么写,有可以参考的资料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最好的贤料是FPGA的官网资料关于下载时\
序的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Altera的FPGA,可以参考网站活动体验Cyclone V评估板的资料。
这块评估板上的FPGA下载就是management CPLD外挂Flash再对主FPGA进行配置的。management CPLD的代码也在参考资料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具体说明网址和下载地址吗,找到现在,没找到。另外如果是xilinx的怎么办?谢谢您了!

网友:
如果你是XILINX的FPGA,你就要看他们家的资料了,每家的配置时序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