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CAN通讯程序求教?

楼主:
为什么要这么定义?宏定义的这些数字的选择是任意取得么?

/******************************************************************************
定义接收、发送MsgObj
******************************************************************************/
#define RX_MSG_SN  31
#define TX_MSG_SN  1
/******************************************************************************
波特率宏定义
******************************************************************************/
#define CANBAUD_1M  0
#define CANBAUD_500K  1
#define CANBAUD_250K  2
#define CANBAUD_125K  3
#define CANBAUD_100k  4
#define CANBAUD_50k  5
#define CANBAUD_25k  6
#define CANBAUD_20k  7
#define CANBAUD_10k  8

网友:
回复 楼主:

宏定义的目标就是为了便于识别和修改,所以,有些数字做为参数,和具体调用的函数有关系,当然是不能随意修改的,得知道它的意义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