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和SD16有什么区别?

楼主:
最近在用FE427的片子,发现427上AD采样有个SD16,问一下427上是不是没有ADC12啊?
还有两者用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好像就是adc12采样快,sd16精度高采样相对慢点吧。坐等高手解答顺便顶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啦,一块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到有adc12诶,只看到了sd16

网友:
ADC12是SAR型的,就是基于电容网络的逐次逼近型ADC。SD16是基于比较器和定时器的ADC,称为斜边ADC,因为430的定时器是16位,所以理论上可以达到16位的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神给盼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跟430内部的定时器应该没啥关系,其他型号还有24位精度的AD,这个理论就没法解释了。

网友:
SD16是积分转换器!ADC12是逐次逼近行转换器!SD16内部有过采样功能可以实现30位的精度!但是由于内部的AD能用到14.15位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看文档,我以为是slop adc, 刚才看了一下文档是Σ-Δ型ADC;不过如8楼所说,由于噪声影响,有效分辨率应该会比较低

网友:
俱是大神啊,谢谢了!